MAG 900W 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0-12-21):
今天接到一台MAG 900W显示器,现象为,不显示,指示都不亮,怀疑电源部份问题。拆机,取出独立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5V,14V均有,排除电源部份问题。接上驱动板,5V拉低,变为4。7V,14V升高为18V。测驱动板3。3V拉低为1。4V,断电,打3。3V输出端对地短路,取下,打板上是短路的。通过跑线路,测得主芯片,TSUM16AWL-LF-1损坏,手上没同型号的,查资料,用TSUM16AL-LF-1代换。通电,3。3V正常。收工。

网友:
牛  轻描淡写几句就修好了。。。

网友:
显示器很好修的哦

网友:
不错,我想问下,换主芯片一般你收多少银子??

网友:
我们这里换主芯片至少收1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