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刷BIOS问题

楼主(2010-12-21):
笔记本刷BIOS是不是要看什么封装 笔记本有多少种封装 都什么样的 谢谢

网友:
        你笔记本能不能开机啊?如果能开机,直接到官网上最新BIOS在系统下刷就可以,或者,有的要在DOS下刷,注意:刷BIOS时,不要掉电。最好把电池上上,且保证电池有足够电量。
     如果不能开机,说要把BIOS拆下来刷了。这个有专用的刷写工具。

网友:
去官方网站下载一般都不会错的,能开机就进入系统刷,不可以就要拿下来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种台式机上的总用的BIOS是什么封装的  还有固件中心那种两边有脚中间长的是什么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