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40换灯管后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昨天给一台三星T240显示器换了两支灯管,用23寸的代替,在换过程中搞断了一支,一下找不到这么长的了,找了一支19寸的替换,开机正常,只是两角稍为暗一点,可以把分辨率调到最佳的1920*1200,开了一个晚上都没问题,早上回来随便按了一下AUTO键后,变成了闪屏,只能调回1920*1080或者更小才可以正常显示,而且也听到里面的电流声比早天大了不小,是不是灯管的问题,还是换得不好的问题?》

网友:
灯管功率不一样,高压板反馈信号电流不平衡,会引起黑屏或闪屏,(灯管一阵亮一阵灭的)。
另外,换灯管时,最好换两条一样的,不然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最好选用一样的

网友:
灯管要一样的,不一样怎么用,两角都是黑的,有可能会影响工作不正常

网友:
换灯管最好俩都一样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