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白屏求助

楼主(2010-12-21):
此HP  V3000是965集成显卡的,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为白屏,测屏供电3.3V有,R  G  B电压都有,但时钟电压没有,而且CLK对地阻值也正常,且时钟直接来自显卡,北桥重新BGA了,故障依旧,但没有换北桥,请问朋友们,这时钟电压还受到什么控制,然后才能由显卡发过来?还能和BIOS有关吗?谢谢指点。

网友:
换个显卡看一下

网友:
显卡换了就OK了

网友:
屏上有个开起电压,3.3V的,没有了会白屏的。

网友(点评):
没开启电压 3.3 v 一直是暗屏的吧,灯管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时序不对吧,有个电压先出来了才会白屏的

网友:
屏上也有个开起电压,不是高压板的。一般连着电容。

网友:
有 试着换屏试试吗  有时 就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F31A的也是外接正常  除去外接白屏 !重新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直接换掉北桥就好了。北桥有很大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