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HP520 CPU供电电压不出电源管理芯片是MAX8770

楼主(2010-12-21):
原因:客户一个HP520的机器拿过来修风扇,拆完以后装上,直接插上电池了,按开关没有反应。后来拿下电池接可调电源,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又拆下来裸板接可调电源,没有短路了。
流程:但是开机电流到0.25就掉电了,拔了BIOS电池以后就是反复到0.25掉电再重启,测CPU供电没有电压,就换了的8770的电源管理芯片,换后不行,查8770的工作条件,19.25脚5V供电正常,11脚REF没有2.5V,38脚没有SHON信号,找了图纸发现8770的38脚和I/OSMSC1070的78脚连着的,就换了I/O换过以后还是没有38脚的高电平,现在发现1.05V电压没有北桥2.5V电压没有,北桥的2.5V电压是有一个L5508的管子调整出来的,拆了管子以后发现是直接到北桥的而且阻值只有3欧,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了,谁能给个流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的几个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你上机的时候,弄短路了,肯定是烧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
等待娄下的解决

网友:
屏线烧了个洞,最后更好北桥后问题解决了,但是屏幕也烧坏了

网友:
我猜也是北桥,阻值那么底。。。

网友(2011-01-28):
我修的一台北桥没坏,也不出电压!

网友:
北桥短路了是吗?

网友:
cpu的核心供电时最后产生的,从0.25A的电流上看,应该还有电压没有产生。按照电压由高到低的顺序查查,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产生,对照图纸分析一下它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对于没有时序图的电路,我一般都采用这种方法。像L5508这种元件如果坏了,可以不管它,直接飞过去就o了。至于阻值偏低,如果楼主拆装机够自信的话,可以先不考虑,有可能是正常的,特别是集显的机子。

网友(2011-06-22):
在掉电前依次查各个分组供电是否产生,这样能慢慢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2011-08-26):
在遇到没有思路的情况下,还是得冷静,仔细的量下各个电压的阻值 以及南桥,北桥。
  有图纸的话,就比较好查各个电路的开启,以及有了所有的电压之后就查PG信号。
这样往下查,肯定会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我现在有个f31的板子 8770 无cpu 电压
8770 11#无vref
明天换个8770 再看看

网友(2011-12-16):
8770要其他供电都正常才能工作

网友(2013-07-02):
查 供电  VID组合  SHDN  B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