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有做东芝售后的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12-21):
想做系统没有光驱,光驱坏了  开机按F2出来一行图标,1是硬盘2是好像硬盘也不太像3是光盘4是软盘5和6不认识,我做好了usb-cd,不知道选哪个,按esc和F1进BIOS,也找不到,请教一下怎么选还是根本就不支持

网友:
如果外接光驱,也没有选项啊

网友:
贴个图上来    这样没法帮你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听说用原装的外置光驱可以做,原装的和咱们用的有区别吗

网友:
型状像的话,请选了,大不了多选几次

网友:
如果bios 支持的话,usb-cd也是第3个,在你仅有的资源下就只能说到这些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 挂台机上GHOST完 再装上 不就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样想呢,可是听朋友说有个螺丝怪,带反扣,弄不好屏就穿

网友:
如果是东芝超薄机器,要用东芝专用的PCMCI接口光驱的.

网友:
用优盘装系统啊

网友:
用网络安装 网刻 简单快速

网友:
用网克   或者把硬盘拿下来 在别的机子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