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机子外接不显,本机可以显

楼主(2010-12-21):
可以排除系统故障,应该是板子的问题,有没有人遇到过同类问题,给一点帮助
问题

网友:
或者看看VGA线是否是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查VGA

网友:
VGA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RGB出来了没有?

网友:
打一下rgb对地阻值,再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嘻嘻。刚修好一个同样的故障,在VGA口边上有一个8腿小管子。换掉。

网友:
夜听风雨
的帖子
如果热键驱动没打那在刚启动的时候也应该有显才对呀

网友:
看看 主板 VGA 各路供电

网友:
先问客户是不是经常用VGA切换。。是就简单了。。。楼上讲的换8腿管。。要是不常用的就不靠谱咯。。。。

网友:
要热键驱动才能切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