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不触发折腾

楼主(2010-12-21):
        同行拿来个T42,之前被人修过,不触发
        测无3M 5M   再测1631第7脚28脚没有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是PMH4发出的,查PMH4工作条件发现 73PIN:3.3V (-EXTPWRG)异常,正常为低电平

追这个信号发现Q53没导通导致-EXTPWRG为高电平,此为N管,G极高电平导通。测得VL5没产生

测VL5对地短路,此信号由MAX1631  21脚产生,翘起该脚,依然短路,查看电路VL5负载不多,看看U51
直接拔掉,再测VL5不短了,更换一个新的MAX1845,插上可调电源,呵呵正常待机,3M 5M正常了

     心想二修机没这么简单吧,按下开关上电,可调电源指示灯一闪就掉电了,看来有一组PWM模块下管
击穿或者大电容击穿,测量发现CPU核心供电VCORE直接对地了,怪不得掉电,断开保险R114,R467再测前级
不短,后级短了,电容一个一个拔吧,拔掉C281不短路了,从料板找个330电容换上
      触发上电,电路上到0.55不动了,插诊断卡不跑码,测各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怀疑北桥
更换一个北桥后上电正常走码。
      总结一下:二修机大家还是要细心再细心,别像我修好了待机以后,才发现VCORE对地短,还是按照正常的
检修流程来,这样才能做到少走弯路,有地放矢。

网友(点评):
虽然走弯路 但思路还是 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还是挺有有点头绪的

网友:
支持 管他怎么修 ,修好就是好手

网友:
维修思路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很多二修机是不可以接手的,一修就是没有修好也给修得一塌糊涂,甚至特意把主板搞乱了。最好不修二修机,否则给客户赖上就麻烦了

网友:
请问下这个VL5短路时是不是TB62501的59脚就没有VCC3SW输出啊?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想问一下关于,PMWH4 要发出开启1631的开启信号它要什么条件呀是所有的条件呀!谢谢了

网友:
经验,学习了。

月饼 -17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前面修的很精彩,思路清晰。   收藏了。

网友:
不跑吗  LZ怎么怀疑北桥呢?   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最起码也要用假负载意思意思呀

网友:
对IBM的机器电路方面思路很好啊,前一段时间看到的材料就让楼主给用上啦,又加深了影像

网友:
楼主直接测73脚了  其他的条件怎么没测      73脚应该是电池检测信号脚吧
  我觉得73脚不管高低电平都不影响PMH4发出 5M信号的啊

网友:
这个 EXTPWRG  是个什么信号?   这个开启信号不是有TB62501 63 64 PIN   发出的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维修人员的职业道德很重要的。修机器的本领不见的很强,搞破坏倒是有一套。修二手机器真的很不容易啊!!!

网友:
哈哈,很多机还是不只一个地方有问题的啊

网友:
顶一个,看来楼主对T4机子的时续已经炉火纯青了。我还得加倍努力

网友:
佩服,有水平

网友:
只想听下楼主为什么EXTPWRG这个信号会影响到PMH4发出3/5V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的经验和备料都很足啊。

网友:
你好!我也想知道EXTPWRG这个信号为什么会影响到PMH4发出3/5V开启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VL5短路时不会影响TB62501输出VCC3SW,TB62501只要有16V主供电就输出VCC3SW

网友:
  PMH4发出VCC5M_ON 需要如下四个条件
1)得到VCC3SW主供电
2)PIN24得到PWRSHUTDOWN#     由TB62501 PIN52发出的
3)PIN17得到-SHUTDOWN2        由U1(CPU温检)发出
4)PIN73脚得到-EXTPWR     电源接入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小弟学习了

网友:
详细  能看得懂 楼主强大啊

网友:
机器怎么修 修的怎么样?

网友:
楼主维修,没走弯路,技术好,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很强大,学习了,基地有这么好的贴子真好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学习中

网友:
不服不行啊!

网友:
楼主后来怎么判断出来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路走的长,但思路清晰,过程刘畅,堪称经典!

网友:
又上了一课,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只要思路正确,就不怕修不好~

网友:
T4系列 跑38EF的 真让人头疼,我手头好几块这样的板子 。。哎。

网友:
我想楼主一开始就查MAX1631的所有工作条件,我想那样会更快修好这个机子,还有就是EXTPWRG这个信号全都是低电压吗?

网友:
好像看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学习的好材料

网友:
牛逼的 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写的很不错 ,很强大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好清晰!

网友:
正在学习中 不过我也同意不修 或者少修二修机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经过,我想起了一句话:前面是山,必须翻越。
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这么个执着精神

网友:
应该是楼主笔误,PMH4第73脚是EXTPWR#,对应的信号是-EXTPWR_PMH4,这个信号受Q53的控制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怀疑北桥?

网友(2011-01-21):
真经典 看完以后 感慨 差距不小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学习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