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的 ZD7000

楼主(2010-12-21):
版号 广达NT1MB    商品号 HP  ZD7000
这主板所用的芯片很小见,865+ICH5

二修机,旁边同行送过来,目测这块板子电源相关的元件有焊过的痕迹,在不加CPU和RAM的情况下按开关后恒流源没有任何现象,板子上的 LED也不亮.
根据现象,首先猜测电源通路可能有故障。于是跑线路找到隔离保护点,查VIN相关的元件开始,选择相对容易损坏的元件如二级管、保险电阻、MOSFET等量测它们的端电压,发现VIN 端PQ20 S极的点6V, G极为6V. 打开图纸,发现PQ20是N 沟道MOS管,

6V 肯定不正常,那看VH的来源,是PU106\PD21\PD22\PD24组成的升压电路,

量到PD22的阳极端为28V,阴极为6V。拔掉电源,于是更换PD22,再按开关恒流源依然没有任何现象。继续使用万用表检查PQ22,这时PQ22 G极为28V 了,再更换PQ22后,板子上的LED开始闪烁。
     安装CPU, RAM,后加电,数码卡上的 LED竟然不亮,电流0.3A,开始检测各电压, 使用示波器查看每次按开关后的主要power控制信号和电压, 没有发现问题。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主要的电压, 最后发现给NB、SB和VGA  供电的1.5V与地短路。这三颗芯片的1.5v电压连接在一起, 不能直接确定短路发生在其中的哪一颗。使用示波器检测显卡芯片的PLL, 振荡正常,SB 的RTC振荡正常,这说明这两颗芯片没有完全死掉,再检查NB , 没有发出CPU Reset 信号。据此推测最有可能发生在NB 这里。为保险起见,用烧鸡法,NB果然发烫,拆掉了NB , 用万用表检测1.5v 对地电阻,不再有短路了, 再装上一片新的 NB , 装上CPU, RAM,发现数码卡跑到4AH停止。测量AGPST[1::3] 和GNT# 信号,发现AGPST2 与AGPST1\ AGPST0的信号对地值不一置,

因为NB换过,显卡是最大嫌疑。换掉显卡后,显示正常。接上RAM,HDD,LCD 发现可以进入XP系统。随后进行功能测试。却让人失望,蓝屏报错。从报错代码可以分析到有一个RAM有问题,经检查两块RAM同时插时不能进入XP系统。装在高槽时开机时跑2C。此现象可能与RAM电路有关,NB我也换了,先打阻值但没发现问题,估计排组有问题,集中测量全部的排组,发现RN104这颗电阻阻值偏大。换后测试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如果文字表达能润色下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李总你来帮我案例润色下

网友:
板主就板主,图文并茂,思路清息。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得非常清楚,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两个桥都换了,可以收多少银子啊!!贵了客户会不会不修了,便宜了又不太合算哦

网友:
陈总出马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排阻,问下楼主你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测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