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子的纠结,求助

楼主(2010-12-21):
一块上939CPU的杂牌板子,北桥加焊过,风扇不给电,直接飞的线,现在的问题现象是两位卡数字字母都不显示,但是-12+12+5+3.3都亮。有时加电亮一会就自己断电了,假负载上时钟信号没有,别的都有,但是过会都变0.1V了,主板还在通电中,找了半天没看见14M晶振,难道时钟没有??现在纠结中,请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
是不是北桥已经挂了

网友:
二修?看看有没有缺件,如果觉得有那就不要修了。

网友:
没有缺件,刚从机器里抓出来,上次也是我修的,过了半年不到,又挂了

网友:
难道没人帮帮忙???谢谢了,指个大方向就行

网友:
风扇都没有转,,说明没有触发呀,,

网友:
有时候假负载测的不准的,必须上CPU才能测的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有时候假负载上抓到的电压确实不准,上次修一片板,假负载核心电压就没有,上U发现,已经跑码了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块,也是939CPU 不过我的是V星的,上假负载没有核心电压但是接上CPU测就有了但是CPU没有复位,而且CPU PG信号也没有,IDE复位已经有了,最终为北桥挂了。你可以测下IDE复位有没。

网友:
你找不到14.318也正常啊,集成在北桥的啊,假负载有时候就不能信的,最好上CPU试试好点,你测一下是全板无时钟还是部分无时钟,如果是全板的话就是芯片的问题{桥},如果是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断线或桥虚焊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坏的,最好换新的

网友:
可能北桥被你加焊坏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会修还是表达不清楚?风扇不转是不是?检测卡不跑吗是不是?检查一下各核心供电有没有?

网友:
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939的板子北桥坏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