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55F主板跑E9

楼主(2010-12-21):
今天 来了一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有 补天A6800 主板是FOXCONN的955X7AA开机跑E9  以前INTEL的跑E9一般是BIOS 但刷了还是不行 还跑E9    也许是BIOS不对  等待中

网友:
开机跑E9就是没跑CPU,先测下所有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在去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
压桥和CPU座子试一试.

网友:
换数码卡看一下···如果还是一样就是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