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S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12-21):
       我拿到主板就发现时进水了,都清理以后上电到0.3不动,北桥轻微发烫,这种故障没有捷径,打开图纸,第一次修这个机器,仔细看了电路图后,我耐心的按照时序一个一个量供电信号,5VPCU.3VPCU.待机正常,可以触发,查SLP_S3#.SLP_S4#SLP_S5#全有,+1.8也产生,MAINON也产生了,最后故障锁定1.05V的产生电路,仔细分析了整个电路,貌似不是很复杂,VIN输入正常,2.9.13都有5VPCU,14.15脚也有MAINON信号,供电全部正常,产生1.05V的上下管的控制极都没有电压,但图纸下方的1.8转1.5却是好的,此时思路进了死胡同了,正好到时间去吃饭了,跑路回家吃饭。
        吃完饭过来,饼哥给了我PWM芯片的内部原理图,大概看了一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再量电感的对地阻值只有14,点上管G极居然对地还是14,再量G和D是导通的,换之机器修复!

网友:
分析的还好的,如果根据经验判断场管容易坏,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小上网本CPU,和BIOS的问题出的挺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上管g短路电源ic没有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不信你下次遇到这个主板,就把那个管子击穿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也挂了

网友:
呵呵,电感阻值这么低,烧一下就出来了,哈哈,我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