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主板复位灯不停闪。。。

楼主(2010-12-21):
华硕P5SD2-TM/S主板复位灯不停闪。。。供电正常。。 不装内存就跑C1,
   装了内存就不停复位。。请高手指示。。
              先谢了。。。

网友:
先用测试灯测试下CPU底座有没有虚焊,没有的话只有用手压着看看,还没好就按不过内存的思路去修了
不过内存维修思路
1 目测
   (1)内存插槽是否有损坏
   (2)北桥与内存槽之间是否有断线烧毁
   确认所使用的设备完好,排除认为因素,更新BIOS和清COMS
3 电压
   (1)5V_DUAL正常为5V1
   (2)1.8V_DUAL正常为1.8V   (3)VTT_DDR正常为0.9V
   (4)VREF_DIMM正常为1.5V
   (5)SMB_DATA和SMB_CLK正常为3.3V
4 时钟
   内存上的频率由北桥控制,可以在内存槽进行测量MCLK(0~5) MCLK(0#~5#)
5 地址 数据
   用万用表测量AD信号和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量下AD线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或断线的
6 最后更换BGA

网友:
好像华硕的板有不少这个原因呀,前排才遇到一块3M78G的也是老是自己复位,我那个还惨,一直是00,U都不跑

网友:
不过有保修我大概看了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没修,拿去保修了。
CPU和北桥都压过

网友:
楼主换个533的内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