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P35主板 求解

楼主(2010-12-21):
手中的一块技嘉 P35-S3G 主板 如果插耗电较大的显卡开机必花屏或死机!开多几次后就一切正常。(即要预热)
接 7300GS 8400GS 等没问题 接 8600GT 9600GS GT240 等会有问题。
PCI-E的供电电容和管子都换过了。BIOS刷到最新的
已经排除其它配件故障。确定是板的问题。因为有几块这样的板就这一块出问题。
求解......
显卡
耗电

网友:
我新手,不会修,只能简单依据你说的条件判断是电压问题,然后依据显卡的输出电压控制的方位,按楼上说的,北桥这边着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