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BGA的进来瞧瞧哦(附曲线图)

楼主(2010-12-21):
用BGA做显卡 大家都设置温度曲线吗  我做了几回用曲线的成功率不高   不用曲线的成功率反而高 是曲线不对吗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
曲线  无铅  上温  R1  3   L1 165  D1 40  L2  185  L3  200   L4215   L5  245   R  D  相同
                  下温 R1   3   L1  100  D1 40  L2  155   L3  185  L4  215  L5  230  R  D相同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机器呢?下面的温度怎么比上面的还低的呢,我一般都是下面的温度高于上面的

网友:
写反了  呵呵   三温是130

网友:
无铅 下温  R1  3   L1 165  D1 40  L2  185  L3  200   L4215   L5  245   R  D  相同
                  上温 R1   3   L1  100  D1 40  L2  155   L3  185  L4  215  L5  230  R  D相同

网友:
楼上妹妹好啊

网友:
用测温线实际测量温度,修正你的温控参数

网友:
用曲线吗  我做了些 主板  显卡  没用曲线  大部分都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部的温度应该比上部的高,回焊 降温至少比上部高20度。

网友:
曲线要靠自己测试 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