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67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12-21):
明基FP767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同时面板绿色LED指示灯闪烁,开机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正常显示,夏天开机大约要1小时才能正常显示,冬天开机大约要6小时才能正常显示.
我检查发现电源部分滤波电解电容35V1000uF顶部突起,更换后此故障排除正常了,

修好此故障后同时发现还有第二种故障开机后不插电脑或无电脑信号输入,面板绿色LED指示灯会一直亮,屏幕同时会显示(红),(绿),(蓝),(白),(黑屏)这几种颜色循环显示,当有电脑信号输入时能正常显示电脑视频信号。请问哪位师傅第二种故障怎么维修。谢谢了!

网友:
正常显示器没信号时 应该是黑屏啊!

网友:
⊙﹏⊙b汗     LZ 不会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吧  正常得很嘛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不用修了

网友:
这个超级正常的- -不用修的

网友:
很正常呀!

网友:
正常显示器没信号时 应该是黑屏啊!才对的呀?

网友:
恭喜楼主了已成功修好了这台显示器了!!

网友:
这几种颜色循环显示,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有黑屏,有纯色跳变

网友:
没信号时 ,怎么样可以设置成黑屏吗?

网友:
進入工廠模式把燒機模式關掉就行了
記得把按鍵也全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可以 ?進入工廠模式把燒機模式關掉呀?为什么要把按鍵也全換了啊?

网友:
好像是按菜单键开机。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他是因為按件壞了 自動進入保護模式
要解開請看下方
明基早期普通的液晶顯示器和後期的液晶顯示器進入工廠模式
的方法略有區別,大家要注意。

早期的產品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是:在關機狀態下,在按住
「MENU:和「EXIT」鍵的同時,按下「POWER」鍵打開顯示器
。開機後再按「i」鍵即可。

2006年後推出的明基新款產品進入工廠模式的方式如下
:首先關機,同時按電源鍵、確定鍵和菜單按鍵,開機之後按
「下」即可進入。

网友:
17楼是高手,解释了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