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风扇接线

楼主(2010-12-21):
cpu 风扇有四条接线 如果就接供电和接地能不能转。

网友:
一般是不转的。。

网友:
会因为检测不到转速,而造成主板开机自检报错滴···

网友:
应该还有控制吧,楼主,我以前接过都不行。。无奈

网友:
IBM得找到控制 但是别的牌子不用找对供电和地就可以了!你加电后看看电压对不对有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会转 有点不会 主要看机器   他们不知道 v3000就可以

网友:
那如果直接给风扇接 5v 跟地线,对电脑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接,风扇改常转通常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