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40N,"QWER"键不能用修复过程,有图

楼主(2010-12-21):
联想旭日440N,"QWER"键不能用,考虑到是一组键不能用,第一感觉就是键盘控制芯片虚焊。拆机,打键盘接口对地阻值,发现不PIN8对地无穷大。跟着KROW2查找,发现EC56脚到PC3第一脚断线,飞线OK!第一次从芯片上飞线,眼睛都看花了,搞了半天。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把接键分组的,能说下吗

网友:
上 次也 遇到过 一台 V3000  965芯片 键盘 9 0 O P L ;不能用 也是 飞线解决的  在芯片上 飞线还是要注意的

网友:
分组我也不知道,根据经验一般连在一起的几个都是一组,比如“QWER”“2WSX”等等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学习啦,那一般怎么分辨是键盘本身还是主板的事啊?请楼主说下

网友(点评):
排除法啊。先打值再替换。

网友:
好细心  还没遇到过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经验,小弟学习了,不过小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本子所有的键都不能用,所有引脚的都是通的,请楼主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键盘坏了

网友:
视力好了也是优势啊,

网友:
键盘好的,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
谢了  如果是我  换个键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学习啦,那一般怎么分辨是键盘本身还是主板的事啊?请楼主说下

整个键盘不能识别或是单键有问题,键盘故障可能性大。一条线上的键有问题,主板控制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经验,小弟学习了,不过小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本子所有的键都不能用,所有引脚的都是 ...

所有引脚都是通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视力好也是一大优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地阻值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基本功啦!!!

网友:
很好的经验,第一次遇到一组的区分,我遇到的都是键盘坏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老手了,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