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自动关机故障

楼主(2010-12-21):
各位大侠,技嘉m55sli-s4主板,65nm5000+,室温16度,开机中央处理器(CPU)23 °C  ,打3D游戏,cpu温度迅速升高到100度,然后自动关机,手摸cpu散热片,和主板桥不烫手,cpu电感发烫,马上开机,在coms下看cpu温度30多度,排除cpu、桥的散热问题,搞了好久不知道什么问题,电源也换过了,只要cpu占有率达到60%以上,温度就暴高,cpu换到其他的板子上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先换CPU试,如果不行,就是板子问题,具体问题可能出在主板温度检测部分,可以在BIOS里面把温度控关了看看~

网友:
换个CPU的散热片试试

网友:
楼上的不错,用硬件检测工具测试下,CPU在别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
先换个散热片试试看,不行换个CPU,还不行就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和cpu散热器都换过了,温控早就关掉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
CPU的问题,你不说了吗,换到其他板子上也是一样吗。

网友:
就是CPU嘛。。。

网友:
换CPU看看.....如果不行就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
cpu不会这么脆弱吧,几百大元呀,不知道cpu针脚氧化,内阻大了,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CPU坏,

网友:
AMD的U~~,
还是intel稳

网友:
AMD的U很容易坏的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我碰到很多个amd的cpu无故高温的。刷bios解决的也有。

网友:
你说CPU换到其他机子上也一样 这说明CPU的问题嘛

网友:
不玩高端游戏,常温拷机几小时看看会不会关机

网友:
就是AND的CPU问题,换了就好了,我碰到过的!

网友:
自己都说U放别的电脑上有问题
那就换个U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CPU试,如果不行,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
这故障我见的多,基本上都是CPU的问题和主板BIOS的问题. 教你个绝招. 降低CPU的供电电压.调到1.2V-1.3V 包你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