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笔记本高压板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 讨论一下

楼主(2010-12-21):
最近总是遇到有些本子高压板坏 而且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 貌似高压板上的高压包烧坏了有的高压包上门还有烧焦的味 一般故障现象是灯管亮一下 时间很短很短就是闪一下就灭 由于有些本子通用高压板板装不进去 原厂的又贵 中间利润就小  所以想问问大家上面的高压包能换吗 同体积代换可以吗?

网友(点评):
那个高压包可以换。。引角一样就行。

网友:
没试过  要不楼主试试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能换,那功夫得要点

网友:
换了一个同体积的 高压板还是闪一下就灭  ... 没有高压板的原理图 芯片是OZ96OS的  没办法了

网友:
查高压条工作条件是否有,19V供电,开关信号3V,亮度调节3V,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有问题,改高压板和液晶显器改法一样,只不过多了个高度调节.

网友:
换过高压包烧的,找了个通用高压条的高压包样子啥的都一样,换上去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一直用好久

网友:
可以换的。我换过好几个

网友:
只要是体积一样 应该是可以换的   还有根据你说的情况 如果换了高压包还不行的话 那应该就不是高压包的问题了  还是查查其他的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换高压板的 高压包  和修高压板 而不是换高压板和改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