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8V故障

楼主(2010-12-21):
此机器为进水机器,现在故障为不开机,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RT8206有多数脚腐蚀,更换后故障还是一样,后查此芯片第4脚无电压(正常19V)经查R8216损坏,将其更换后3V正常但没5V,接着查为14脚EN1的5V控制信号没有,为R9100损坏所制将其更换后待机正常,且开机电流上至1左右,但不跑码,测主板各供电均正常,CPU时钟复位也正常,CPU换过,因为进水步位在南桥下南,所以把南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依旧,特在此请都各位一下,请大家能给一个检修思路,谢谢。

华硕 X88V.pdf

网友:
看AD线正常吗?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进水的机子没什么思路啦
靠目测吧
会不会还有什么地方没看到的
或者声卡网卡的那些咯
现在应该算是不过cpu吧
然后南桥进过水的话会不会吧网卡声卡那些搞坏咯
因为毕竟是南桥管的地方
那些地方不正常有时候也会不走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