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笔记本进水,待机0.01A,不触发

楼主(2010-12-21):
接到一联想旭日C461进水机器一台待机0.01A不触发,发现1634的3脚和4脚的电压只有0.24V  大家看看我应该看哪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看了

yzz163 -3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美信1634 是系统供电的芯片, 3 4脚供电0.24 这个明显拉低了,查保护隔离,弄个电路图,仔细的测量下,往上查。!!

网友:
下个电路 图 对照着量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啊,中间那个是双运算放大器,工作 原理是 正向输入端大于负极输入端  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双运算放大起的输出口,有个PD,工作条件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高电平就是高于0.7的电压,VL5V是系统单元电路过来的,没有导通,PD的0.24V是正常的,不知道你这个电路图是从哪里来的,你应该把美信1634的 3 4脚输出 截图下来,本人也刚如行7 8个月,只在学校学了点理论,希望能和楼主共同交流,!!!!

网友:
查MAX1634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啊,查这个IC的工作条件,然后看外面有没有拉低.

网友:
楼主有图没  给一个我

网友:
看看一些加精的文章,你会懂一点的

网友:
对先查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