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用段时间黑屏

楼主(2010-12-21):
LG W1934S用段时间突然黑屏(不定时那种)黑屏后就不通电了,拆开后又正常;用段时间又不行遇到好几台这样类似问题显示器每次拆开又好了,我都郁闷了为什么坏的动西拆开又会好呢!!用段时间又不行难道和天冷有关系吗??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请问你的显示器是液晶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就看下是不是电源板的电容鼓包了所引起的

网友:
拆开测试啊,显示不正常的时候测量电压,黑屏的时候看看那些电压不对的

网友:
看有无电容鼓包,没有的话测320V还有3V12V有的话电源板正常。

网友:
灯管挂了,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用一块通用驱动板接到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测试,不要装外壳,试几天,如果没问题是原装驱动板坏,如果还是有问题,则电源高压一体板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拆开量3V 5V12V都正常的很,装回去又能用,但不知道几天内又是原样,晕啊!!!

网友:
与天冷的关系也不能说没有。有些电子元件(如电解电容)在低温状态下不能正常工作。本人遇到过此类故障最多的就是针打300K,液晶显示器好像还没有遇到过。但此类故障没有好的办法解决,只能一块一块的更换,把故障范围缩小到某一块板上。

网友:
根据LZ所述,本人有一个想法,没试过。既然不定时出现不开机,你可以不装外壳,用热风手枪对驱动板整板加热,注意距离不能太近,防止烤坏驱动板。这种做法就相当于机器长时间工作。如果故障不出现,再试电源板和高压部分。——旁门左道,只是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LG的通病,灯管引线断了,在灯管接线端

网友:
   LG19的通病是 有灯管老化脱落

网友:
看看电源板有没有虚焊的地方,补焊一下吧。

网友:
高压去保护后也能凑合着用,坚持半年没问题,具体多长时间是没法说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重要检查电容。。。最好全换掉

网友:
灯管线的问题!那家伙太爱坏了,直接换灯管,把线也处理一下!

网友:
应该是灯管焊点接线的地方虚焊了,再就是检查下变压器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