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触发变成0.00

楼主(2010-12-21):
IBM T43主板,进过水,不是太明显,3.3V,5V,1.8V,1.5V有,按开机键后,电流变成0.00,主电压降低0.4V左右,别的电压都没有了,暂时无思路,求高手指点?

网友:
H8(U23  . 20 -PWRSW,19 -PWRSW_H8)电压由待机时的3.3触发后变成000

网友:
1.2V待机的时候应该有的,1.5待机是应该没有吧

网友:
待机正常不/
正常的话肯定是负载短路了

网友:
分组供电电路不工作,短路,IO,南桥都会引起按触发键后电流上升瞬间下降

网友:
掉电到0了.没待机了.这是4175保护性掉电...顺着这个思路修吧.这种板掉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支持后级有短路

网友:
查查,CPU内存 南北桥 显卡 供电电感有无短路啊

网友:
保护了吧。查下后级吧

网友:
1.短路
2.七路电压保护
3.POWERSHUTDOWN和SHUTDOWN2
4.TB62501坏
5.ICH没出主复位

网友:
应该是后级电路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被保护了

网友:
4175保护性掉电指的哪一块啊,高手

网友:
1.2 待机 有没     1.5是 1.8转过来的

网友:
只得看看 哪里保护了哦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个 南桥得了

网友:
这种问题实在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lz只能慢慢的去排出

网友:
支持后级短路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