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动,是病毒?是主板?

楼主(2010-12-21):
最近公司里出现好几个鼠标不能动的现象,基本上都是USB接口的,有1个是那个灯不闪了。有1个是拔下重插也不管事。有1个摔摔就好。好像1个没具体了解。

是病毒还是主板有了问题呢?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疑点:1。会几乎同一时间,好几台计算机出现一样的问题吗?

占一层,补充用。

网友:
一般是硬件的问题,系统很少会导致鼠标不能用

网友:
你插其他的USB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测测供电吧

网友:
带电拔插鼠标就会出现不能动,重启就好了

网友:
看看供电,如果供电好的,估计是南桥了

网友:
灯不亮了,,应当是硬件故障,,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挺大、、

网友:
看看USB的供电 不过很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用pe进去就发现,能用的话是系统了。。。反之

网友:
用手压着桥开机看看,我之前有块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
用pe试试就知道了,主板故障居多。

网友:
同时这么多也太巧了吧~

网友:
你不是专业搞电脑主板维修的吧? 拿给专业搞电脑芯片级维修的看一下吧!

网友:
个人觉得鼠标坏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