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

楼主(2010-12-21):
今天刚接了台宏基4520G故障是开机5秒后自动掉电重启,把显卡拔掉后在开机故障依旧,下内存不掉电,没换CPU,现在想先做北桥看看,不知道思路合理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2009-1-1.html    这个板子桥很容易坏,也很容易坏CPU  而且不装完就会反复上电掉电,一定要全部装上,不装硬盘还挡LOGO  太怪的本本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不能定位在那里

网友:
宏基的本本都很怪

网友:
宏基的本本 都比较 麻烦的  这几天 都是修的 宏基

网友:
宏基的本本 都比较 麻烦

网友:
   这本子显卡唉出毛病吧

网友:
你还不知道大概问题,上去干北桥,小心干完之后 本子不亮了!找到问题后在开始安思路修。

网友:
电流到多少就开始掉啊,问题都还没有定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北桥后,故障排除 收了330   呵呵!!!!

网友:
故障已解决

网友:
这个机不插显卡掉电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
  宏基的电脑,CPU供电芯片也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