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8I915P主板开机无应故障

楼主(2010-12-21):
大家好,今天刚接到一客户送来一块主板GA-GA-8I915P,把客户反应是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测发现一通电南桥就发烫了,很烫手,测旁边电容己短路,然后就跟客户说是南桥坏了,需要更换新桥,而客户答应放在这里修,桥买回来了,接下来BGA伺候,做上去后检测,电容不短路了,上假负载测试,开机,唉,上电了,跑代码OO,然而上CPU、内存上电,故障依然是:00代码,观察了诊断卡上的几个灯,只有12V、-12V、3.3V、5V,其它的CLK、RST、RUN、灯不亮,且按复位也无反应,按开关呢可以开和关。断电再上假负载,测得CPU假负载上的:复位电压为0.96V      时钟电压为0.39V      CPU核心电压为1.1V    PG为0.75V
VTT参考电压为0V,感觉电压不太正常!!无从下手了!!!上的是775    P4 2.8/1M/800
测得内存电压为2.6V     北桥供电电压为1.5V      南桥待机电压为3.3V     均为正常
请各位师兄指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多办还是南桥没有做好哦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先  ``不行重做把

网友:
正在学习维修主板,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南桥没做好吧,植株重新做下

网友:
VTT电压1.2V没有,看一下北桥供电1.5V转1.2V管子有没有坏。

网友:
VTT电压为0V,北桥供电有1.2V 正常

网友:
VTT电压不正常

网友:
测了只有0.75V,还是偏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