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不定时黑屏。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12-21):
今接到两台AL1916W,不定时黑屏,黑屏时量电源板无5V 12V输出。指示灯不亮。由于客户比较急,直接换两块一体板上去,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想修一下这两块一体板,由于两台是一样的问题,怀疑通病。请修过此类问题的人给个思路。

网友:
改高压不行吗?其他地方都没有12V,3.3V吗,有的就改一个试试

网友:
不定时黑- -。。。会不会按键。。。。

网友:
已经确定是电源高压一体的问题了,因为换了新板就好了。黑屏的时候,5V和12V都没有,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和高压板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打火!是变压器那打火吧!

网友:
以前从论坛上看到有几个朋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修出来。后来有一个朋友说换电源IC旁边一个电容就好了,不知道是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