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53有CPU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0-12-21):
跑FF,
CPU座子,做过,北桥做过,南桥做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量LPC的4根总线,有3根是2.7V电压还有一根是1.4V。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另外该机器是AMD的638CPU,上CPU量时钟没有波形,只有0。3V电压,我记得CPU时钟是1V多,但是该机器又有CPURST,所以怀疑是南桥关断时钟芯片的CPU时钟。不知道对不对,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时钟应该正常,U有没有换过呀

网友:
有没有量一量CPU到北桥的ID线啊,还有内存的ID线啊。。然后看有没有掉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