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汗颜的病毒!!紧急求助!!

楼主(2010-12-21):
网上邻居被改为Internet Explorer
而且IE浏览器不见了!
用360杀毒没发现病毒,修复也没用!!
用金山也一样!!
小弟实在没折了,高手请指教啊!!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导出重要资料,重装

网友(点评):
不要用360 杀毒! 360 有 个 360系统急救箱 ! 用360系统急救箱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实在不行,段网,重启备份资料,分区重装系统在连接网《可以先装系统如果难得备份的话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啊???

网友(点评):
最简单,最快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2楼的办法最简单,最彻底!否则等个几天看看,杀软的病毒库升级后能不能杀你的病毒吧。

网友:
装卡巴,或者NOD 32,不信不行。。。。

网友:
装系统还不行就换硬盘,一定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吗

网友:
有QQKAV.杀毒.很爽的。

网友:
重新装系统 最好全部格式化,彻底呀

网友:
重装系统嘛,不成就换硬盘。。。。。

网友:
哎 还是去老老实实得重装系统,那样干净点

网友:
求助嘛!上金山,360的官网!这样很快就会更新的!但问题是,病毒感染了文件,那你还不是一样没??最后还不是格+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偶   俺也该这么想

网友:
qqkav 确实蛮不错的    但最彻底的恐怕还是格了从装的好!!

网友:
该格就格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恶作剧,杀毒软件不认为是病毒,我也见过把文件夹隐藏了,换一个带.exe的并且隐藏扩展名,只要你把文件夹选项设置成显示隐藏文件并且显是扩展名,哇,卢山真面目出现了。

网友:
最简单的排除法,锤子砸,然后去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杀毒也查杀不出什么来!!看来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帖~~~
很感谢大家!!!

网友:
这是IE出问题了,你可以在duote.com下个windows清理助手,这个小东西很好用的里面有个故障修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记着要全选啊

网友:
格了  重做个系统干净利落   爽歪歪

网友:
你用360急救箱清理一下,肯定管用

网友:
重新装系统 最好全部格式化,不行就低格下

网友:
360急救箱可以吗?
  一定要分区再装?

网友:
回复 网友D:

360急救箱不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管用啊!!

网友:
装系统吧 不行就换硬盘 当场把硬盘砸烂 把病毒扼杀在硬盘里

网友:
一次不行,多清理几次,要在联网的状态下

网友:
咱们就是修电脑的,把硬盘拿下来挂到一个正常的机器上,推荐用江民、卡巴等正版杀毒软件全面清理一下,问题基本就能得到解决了。

网友:
重装系统前最好给硬盘给全格式了要不病毒有时还在

网友:
基于你 说的我也遇到过,是不是就是说 真正的 IE 桌面图标不见了。
而 桌面的IE图标 双击 打开的是 网络邻居 呢?

网友:
有的 病毒装系统也白搭 你先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
是IE图标不见了,而网上邻居的名变成“Internet Explorer”
重命名也改不了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用 windows清理助手 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或重新分区

网友:
用360系统急救箱在网络安全模式下查杀,不行的话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
硬盘格式化下嘛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格盘的。不然你还是对付不了这样的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各位都是  电脑IT行业的  还怕病毒···大不了格盘   我看病毒还能往哪去···
要么就先帮他的文件用移动盘  拷贝出来   格盘装个系统好了···

网友:
个人意见,360和金山杀毒是最垃圾的,瑞星比他们都强。
做技术的,最好不要用这两个杀毒软件。

网友:
即使真的杀毒软件杀掉了,过几天还是那样,真 的,还不如现在重装好,重装后啥都别干,直接杀毒。

网友:
重做系统的时候别忘了吧MBR更新一下, 重新分区,然后关机,再开机重装系统.尽量不要重启装系统.

网友:
格+重装省时间和精力

网友:
为什么分区之后要关机?你关机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最简单办法把数据拷出来隔了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金山急救箱看看,小红伞也试下。

网友:
一般是重装系统~~~~~~~~~~~~~~

网友:
试试我的方法。先用纯度75%的酒精擦洗硬盘,洗完后记得把手也洗一下,避免感染。如不行,可将硬盘放置100度的沸水中煮上3分钟

网友:
360能杀的病毒,也许不杀也罢,你可以有用卡巴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H:

金山急救箱试过,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位大哥真幽默!!

网友:
杀毒不是万能的,但要学会良好的上网习惯,有备份的好习惯,方可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就解决的问题置于把你搞的这么头疼

网友:
直接重启,杀毒升级~!

网友:
真的IE到C盘Program Files里面找,桌面的直接干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兄弟,你强悍,CPU温度才1度。自己造的CPU?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呵呵 谢谢 ,我有一个帖子 ,就叫强悍的温度 ,挺火的 ,很多人表示不信 ,你可以看看,呵呵 ,北方,天冷呀

网友:
是流氓插件或木马,用金山卫士对付他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看来你们是高手所见略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