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M190A1-P02满屏竖线

楼主(2010-12-21):
联想LXM-WL19BH液晶屏奇美M190A1-P02满屏竖线,反应慢
故障现象:开机满屏竖,暗暗的图像,显重影。进桌面后,图像慢慢清淅。但反应非常慢,至少20秒以上,现换主IC:CM2709,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个人感觉你要换屏了,三星的几款屏也是这样的毛病,屏的内部电极开路。

网友:
竖线一般就是屏的问题,很难很少人能修复

网友:
不是物理损伤的竖线

网友:
有没有量一下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升压电路有否工作?

网友:
IC FP5138相关数据是吗?

网友:
可能又是否电压作怪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修复几率很小。

网友:
升压电路应该工作,FP5138 5PIN 有2.73V输入Q3有24V电压产生

网友:
请高手继续出招!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应该是玻璃那边有问题。

网友:
屏本身出了问题,不在屏电路部分的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延时和图像显示问题修好了,更换升压管和附近3极管,还有二个贴面电容,好了!基本上可以用了。但在DOS下左半部背景偏红色,不知是什么问题,图像正常白色。

网友:
DOS 背景色如图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1NDc5fDMyZTZhMDEwMzczZjFlNDEyYmJiNmY1YTAyZjU3MjQxfDE3NzcwNTY2NjE%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怎么没图片啊                  换一整套    看看   驱动板  高压条看看

网友:
DOS下不好截图,XP下图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修复几率很小

通病比较多的

网友:
之前碰过这种故障,换过屏线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故障, 换个屏吧``

网友:
换过屏线或驱动板试试吗!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不关驱动权板和屏的事,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
先点屏确认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或屏线问题。屏问题。看一下屏供电,还有VGH 2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是屏问题,VCC=5V,VGH=24V正常,XP下显示基本正常,DOS下背景色差明显,图像色正常,现在只是背景色左半部相对右半部黑色明显偏红。维修无从下手!

网友:
测一下屏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你的运气了,要是逻辑板上的屏线路就麻烦了     有时候是屏线的事  但很少  换屏线试试

网友:
哈哈,运气不啥好,还没搞好,不知道有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