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 加电不显示,电流0.88A

楼主(2010-12-21):
ASUS F5M AMDCPU 加电电流在0.88A,屏不显示,测试CPU供电有0.98V,内存时钟有0.9V电压,此本以前做过北桥N6100-N-A2,别的地方没有动过。心想,先加焊下北桥试试吧,直接上BGA,做完后。加电试下吧,呵呵,电流从原来的0.88跳了几次到1.55A时,前面的几个指示全一起亮了下,屏就显示字符啦,不过暗屏,呵呵。还真是它的事。暗屏,是由于高压电路有问题造成的。就把AB壳拆开,测试着高压板上没有供电,拆开屏线一看原来是屏线断开啦,接上线后,再次开机,呵呵,这次正常啦。
   知道这个桥以前修过,心想还是重植下返修的机率小吧。就把桥搞下来,重新植,拆下时发现主板上有几个点掉啦,可能是上次维修的人给搞掉的吧。以前做的BGA,更得小心,更容易掉点啊。最后还是掉了几个点,一共掉了有7到8个点吧。心想,球都植完了,先做上试试再说吧。把桥搞定后,上电,竟然没有事,可以显示,全部装上后开机一切正常,呵呵,可能掉的那几个点是空脚吧。

  总结:机器以前做过BGA的,再次做时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风险比第一次做要高的多啊。

网友:
一般掉点的,最好把芯片上的点点掉,以免沾在一起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掉几个空点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