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TB62501有供电不输出VCC3SW是哪的事啊?请高手 ...
IBM T40 TB62501有供电不输出VCC3SW是哪的事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21):
IBM T40 TB62501的57脚,34脚有16V供电但是59脚不输出VCC3SW,我把59脚撬起后测试也没有电压输出,此芯片已经更换了两个,故障依旧。请问下TB62501输出VCC3SW的条件是哪些啊,是不是有了供电就应该直接输出这个电压啊,请高手指点。急急急。。。。。。。。。。。。。。。
芯片

网友:
BAT_VOLT是否正常,
59脚所接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59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不要低于66欧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