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D6电路故障

楼主(2010-12-21):
    今天碰见一个DELL的液晶,电源电路用的是203D6,其中电源芯片、开关管、取样电阻和几个小电阻都换了,换上后还是没有输出。后来检测发现芯片的6脚没有正常的供电,只有不到1伏的供电。6脚的供电电路没有发现坏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个供电没有产生。高手指教!

网友:
你先看是不是后级输出有短路造成的,如果没有你就换掉六脚相连的滤波电容。

网友:
导致这个问题出现,应该是以下几点:1、反馈电路。2、负载有短路。3、芯片本身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