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15p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主板装上主板电池主板就不启动,把主板电池取下后,主板就能启动。不知什么原因,请那位师傅给说一下。电池没问题。

网友:
查查COMS电路

网友:
CMOS跳线有可能不对。

网友:
SB的RTC电路问题或把COMS座重焊

网友:
追下电池座正极的线路,看有没有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