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开机显示正常,加载XP黑屏有背光

楼主(2010-12-21):
各位大师,想问下联想F40A独显机器。这机器开机显示是正常的,到加载WINDOWS就没有显示了,只看到黑屏有背光 不知有没有见过的呀

BIOS写过了,显卡换过了,进PE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看下

网友:
系统,硬盘,NB

网友:
灯管跟高压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是没有背光,开机在BIOS  DOS下都是正常的,,只是到加载XP时就没有显示字符,只有背光,,外接也是一样,,,进PE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啊,可能灯管有问题

网友:
外接是一样的不行,灯管正常的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和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