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 REV2.0板子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0-12-21):
一块精英p4m800-m7 REV2.0不跑码,上CPU和内存假负载测数据如下:CPU 复位电压1.26V,时钟电压0.4V,核心电压1.25V,VTT参考电压1.26V;内存1脚电压3.31V,7脚电压0.01V。请问各位大哥,我应该从那方面入手?(据朋友反映,他这块板子本来用的好好的,前天听见机子噪音有点大,就打开机箱,借了个皮吹子,吹了吹灰然后就起不来了!)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估计是你把桥整虚焊了,重新拔插,安装下

网友:
内存电压你应该是量错了,这块板子内存槽是反向的,1脚在里面最右边,你如果按一般板子量应该量到的是184脚,你看看再说吧。

网友:
CPU座子虚了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

网友:
首先将主板放电,然后上U后卡几个卡扣,用洗板水洗下内存的金手指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    先修供电

网友:
你有主板诊断卡吗? 看一下复位常亮吗? 常亮就是供电不正常。你先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北桥供电:1.2V 南桥供电: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cpu底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时也以为量反方向了,两个方向都量了,不管从哪边算第七脚都是0.01V,应该都没电压

网友:
是CPU座子虚汗了     我修了10几片了      加下座子就好了   不过用的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