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0-12-21):
(无正文)

网友:
我怀疑是12V短路了  你把12V拿掉还是开机就掉电吗?

网友:
恩,一般是有短路的情况在,看5V  3.3V   12V是否短路,电源阻值

网友:
AMD的主板吗

网友:
如果12V的拿掉不掉电的话那么查CPU供电上下管,如果还是掉的话就是南桥或者I/O了。

网友:
吧4PIN小电源拔掉还掉不掉电 怀疑是12V位置击穿了

网友:
你好!先把P4小插头拔掉 看看行不行?行就是CPU这块出现问题!不行就在待机的情况下摸芯片场效应管看看烫不烫  用万用表测二极管  三极管    场效应管有无击穿.  拆网卡!

网友:
北桥虚焊,掉件。。。。。。。。。。。。。。。。漏电。。。

网友:
查看5V  3.3V   12V是否短路?

网友:
北桥空焊导致上电保护,加焊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