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不充电

楼主(2010-12-21):
方正R211不充电,没有充电电压

CHG_ON,CHG_V,CHG_I都有开通信号,14脚REF  5v基准电压正常,5脚CT用万用表测量有160K的频率
4脚DTC有低电平开启信号,8脚C1电压 19v没有频率输出。
大概检测了一下外围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初步判断是TL549的问题。
去淘了个TL594换上故障依旧,说明不是TL594的问题还要查外围电路
1IN,2IN一个调节电压,另一个是调节电流,现在没有电压输出先检查1IN
1脚1IN+ 4.74V   2脚1IN-   3.71V

开始没注意到1脚1IN+电压偏高,不管PR12,PR13,PR15那个坏了也不会是4.74v
没想过阻值变小的问题,计算PR2,PR4分压得出2脚1IN-电压是正常的
我又计算了一下1脚1IN+的3个电阻发现电压不对,
PL4上的是电池的电压11.6v总电阻336.2K,1脚在100k分压应该是3.4v,电压明显偏高
拆下PR15测量也是220k,PR12,PR13电阻也都正常,后来还是换了PR15电压回到3.2V充电电压12.6v
电阻阻值变小没遇到过,可能是板子受潮漏电造成。
在维修实际过程中没有这么顺利还是走了不少弯路,还要多多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