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100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0-12-21):
一台天逸100 复位灯狂闪,复位电压3.76到3.54之间跳变,代码卡02-06之间跳变.没编程器刷BIOS,各位老大有没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的北桥容易虚焊!加焊试试

网友:
说明复位不正常,先查下各电感上的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查供电和时钟

网友:
不上CPU时,复位正常的,北桥拿下来重做过一样,现在装备南桥也拿下来重做,南桥加焊没有反映啊

网友:
感觉时钟去测一下

网友:
对啦,这个机器北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