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公式怎么算

楼主(2010-12-21):
电阻分压公式怎么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9747-1-1.html  看我这个行不 我也不知道你要算那个? 我哪儿有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压板上12V变5V串多大电阻,怎么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7K一个5K  5K的接地

网友:
R1除R1+R2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还要算什么啊,各个地方的电压都标出来了。电阻并联分压,串联分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上2..9  下2.1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4  我的可是5v点都不差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根据负载电流的需求按照欧姆定律计算,公式就是5楼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不过我修机一般不回去算

网友:
我有个可以计算的软件的,你在论坛里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计算公式不都很简单  初中都学过了

网友:
初中没毕业就学笔记本维修??
最好把初中和高中的物理课程补一补吧。。。。
要不然以后不知道多少麻烦和困惑等着你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我们是知己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