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78vdm2s-02关机后不可以再次开机

楼主(2010-12-21):
如题,刚插上电源可以开机,正常开机进系统。如果正常关机后不拔下电源线,再次开机则无反应,开不开机。还有就是刚插上电源一切正常电源灯不亮,如果正常关机后电源指示灯还是常亮。请教各位是何问题,清空coms无效,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自己查一下。三极管在BIOS芯片旁边的。

网友:
是不是开机三级管虚汗了啊或晶振有问题啊,你查一下不能开机时候晶振的电压时多少啊,一般在0.26V以上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重启不亮机的,最后换io好了,io是IT8712F-A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关机后部分电压没有正常关闭,量一下总线电压、内存电压在关机后有没有正常关闭,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拔掉电能正常开机 说明  开关到绿线 线路无故障  估计是 关机时序出问题了 你拆开电脑看看 正常关机后    CPU风扇还在转吗?是不是机箱电源灯还是亮着?如果是这样 相当于是没有真正的关机  所以 是主板硬件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故障解决,是IT8718f-s坏了,换后ok。

网友:
如果是我 我首选换IO试试 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
学习啦,我遇到过就是关机以后风扇还转的情况,就是转的特别慢 ,不知道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了解一下,关机时序倒还不明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