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电流能上到2A没显示是座子的事吗?

楼主(2010-12-21):
有人说这个本电流上到2A以上 桥就工作了 所以没敢动桥  显卡BGA了一下 一样没结果  只是摸到排风口附近有点热 热的很快 给上电不到一分钟就有温度上来了  听说座子也爱出毛病  不知道电流能上到多少是座的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样问 问题不专业!  你说的座子是CPU座吗?? 如果是我看不可能
  不可能是我的个人观点

网友:
哦 问的事CPU座  点了几分钟 机器就能亮了 知道是虚焊 不清楚是桥还是 CPU座 我的表 电流在2.04就不亮 上到2.2几就亮了 不上电池开机时候电流上到3A多  这个机器电流那么大啊 第一次修这款本  本人不是专业 只是有了BGA胡乱修  连着2天了都是好活桥或显卡虚焊  今天碰到个难的

网友:
看电流不准的,楼主你要准确判断下才好搞.

网友:
先做桥吧。座子比较不好做。

网友:
破B玩意  点个几分钟 温度上来了就亮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集成南北桥的问题,此机的电流就是大。做桥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代胶的桥 烤了一下 CPU螺丝紧了紧  亮了现在

网友:
哪里虚焊了

网友:
干北桥准能好。

网友:
CPU座虚焊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