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风枪问题,欢迎进来讨论

楼主(2010-12-21):
大家好我最近想选购一台风枪但以前没有使用经验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好用一些看到网上的一些介绍有气泵型和旋转风的还有焊台风枪二合一的还有数星和普通的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风枪(价格200到400)另外各位都用的什么牌子的风枪请说一下

网友:
我刚换了850DB,挺好用的,400

网友:
Quick 857D 3百多、Atten 852D 2百多,都是数显气泵型的,用途最广。
旋转风枪风力小,吹东西太慢,适合换接口,不易吹坏塑胶件,其它方面没什么优势。
二合一的就免了吧,除了价格低没什么好的。

网友:
风枪买一个二百左右就可以了。铬铁用得多买贵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