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1770 LCD开机没画面,等十多分才有

楼主(2010-12-21):
       2006年的机子,LG的牌子,型号1770G,前几天开机时画面一下子没有一下子有,几分钟就正常了,现在开机直接没一点画面,灯一直是蓝色的,必须等十五分钟左右关掉重新开机就正常,如果等待时间不下十五分钟以上,中间重新开机会亮一下,但马上又黑掉了,再重新开又亮一下又黑掉,必须等十五分钟以上才可以正常开启不会黑,请问一下高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开始怀疑外置电源里电容出问题,但打开没发现有瀑将和鼓包的现象,再看高压板上的电容没发现不良情况) 前天有抱到电子世界去修,修理人员说是一没有插紧,摸了一下,加焊了几个锡点,花了我35块,搬回家还是一个样,郁闷死了,哎,

网友:
   哈哈...如果没错的话可能是灯管或高压板的原因.因为你已经看过电源板上没有什么明显故障.所以只能这样怀疑,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换了灯管以后就好了.我相信你无法相信,但是这种情况没法说,

网友:
         非维修人员??告诉你方法你也修不了!!!你手上没工具!!!!

网友:
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高压板输入部分是对的,那就是高压板,如果输入要是不对,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面的电容爆

网友:
哈哈,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