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扇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0-12-21):
本人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现在学到FAN,控制电路有点疑问,忘高人指点
在一般的FAN控制电路中主要有3跟线,5V主供电、接地、还有一个控制线,而风扇的转速是智能的,它是如何实现的,
我有两个思路,望高人指点:
1. 控制主供电5V,要想让风扇转速慢那就让EC发出一个信号把5V拉低。在V3000中不就是从USB那里拉个5V把风扇改成长转吗?但这样有一根控制线就不知道有什么用了
2.还有就是5V的主供电不变,主要是靠一根控制线,EC与这个控制线相连,EC发出控制方波,主要靠输出的方波比来实现风扇的转速,但这个又与我们V3000改长转有冲突,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直接拉的5V还是不能实现转的快与慢,只能实现它是转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本人刚开始学的,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笔记本一般还有个温控芯片,检测温度高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夸奖,我想问楼主,要是按照第2总方案,有两个疑问想问一下,
1.如果靠控制线的方波来实现风扇的转速,那这个方波是到风扇内部,然后风扇内部去控制转速吗,而EC只负责发出那个方波吗?。
2.要是这样那我们V3000改常转直接拉5V为什么还有用了,它不是还是受方波控制吗,还是不能实现风扇的长转呀!
希望楼上的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一般都有的,那楼主还能讲一下控制的原理呀

网友:
这个控制电压我量过,正级5V的时候风扇吹得厉害,这时候控制脚电压几乎为零,当风扇不动的时候,控制脚电压接近5V,正级电压就接近0了,我的理解是控制脚+正级=5V,当控制脚变小的时候风扇就转得加速

网友:
直接飞usb5v就不受温控IC控制啦!因为5v电压大于温控芯片(EC)输出的电压。

网友:
是这样的,温控芯片主要是控制风扇的电流,当温度达到温控芯片所设定的温度时才会控制风扇转动。如果你该风扇的话就直接USB引线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控制线即便是给温控芯片控制信号也不能控制控制风扇的电流。因为风扇的供电线直接接到US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楼主所说的控制线是风扇黄色线吗,楼主可以讲全一点吗,本人很想知道,下面是一个DELL的风扇电路,楼主可以讲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回答,其实我不是想研究什么方波,只是想知道风扇的详细工作过程,而不是想知道通过温控芯片去通知EC然后再去控制FAN这个简单的过程,而是要详细的过程,望楼主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三针的风扇其实没有控制线的!是通过控制供电电压来控制转速的!三根线就是供电线、按地线、反馈线。你可以实验下,通过调供电线的电压就可以改变转速,然后转速越快,反馈线上的电压就越高。
四针的风扇才有那个控制线的!供电线、控制线、反馈线、接地线。四针的就是通过控制线来控制转速的!一般的四针风扇只要把控制线留空,风扇就会以最高速转动!

网友:
控制线留空不转的。四线的一般都是PwM控速。

网友:
如果是楼主第二种说法,那风扇的内部控制电路就会相当复杂了,我觉得不可能。通过改变驱动电压就会很容易达到调速的目的,简单实用,我认为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的。另外一根线是FG信号线,将风扇的工作状态反馈给控制芯片。当芯片发出起动信号时若风扇故障,没转,芯片没有检测到FG信号将会关机保护,当然这FG信号可能也兼调速检测信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控制线可以不去管他,不会对那个风扇造成影响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助,小弟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那个不是控制的,而是反馈的,谢谢了,天天在论坛上确实学到不少东西。大家没事多逛逛论坛,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控制电路有很多种设计形式,我也改过很多风扇电路,有的之间端接,有的拔掉检测线就可以实现风扇常转

网友:
上面那个DELL的1526的风扇控制电路,它是用芯片直接控制的,那个芯片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PDF,这个一开始客户拿来是风扇声音一直是狂转,好像没有收到控制,一直是5V,虽然客户已经拿走了,我是直接拉的3.3V的,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芯片也换了。我很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