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TL494电压多大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12-21):
金河田355WB&P4电源,辅助电源输出+5VSB正常,TL494的供电电压却只有10.4V,把这一线路与电路断开,只留下整流管和电容,测量电压只有11.2V,整流管和电容都换新了,TL494也能够输出5V基准电压。
看了一下TL494的资料,工作电压为7-40V,请问10.4V的电压TL494能够正常工作吗?有这款电源的朋友能够告知一下电压吗?谢谢了。

这款电源的TL494供电就是10.4V的。

网友:
应该是8到40V属正常!我一般看到的就只9-27V

网友:
最低电压为7V,最高电压达40V。

网友:
可 以 工 作

网友:
正常德啊,符合标准.

网友:
只要8和11脚输出正常,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