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5P-06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21):
一台DELL N305P-06电源,不启动,测量紫色线5V只有3.4V左右不稳定,负载没有短路,5V电源产生电路震荡用的是200D1,一个小的8脚贴片,急求资料,谢谢
资料

网友:
能出电压证明片子基本没问题,查查外围有无元件变质,输出端整流管和电容等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