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蔽键盘某个键的软件

楼主(2010-12-21):
笔记本经 常遇到某个键不能用。但客户有不肯换键盘,听说有软件能屏蔽某个键,那位手里有发上来。

网友:
不可能有这种软件吧~!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用超级兔子.里面有重设和屏蔽按键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注册表可以修改:
http://wenku.baidu.com/view/13d830ec102de2bd960588e8.html
请自行参阅上述链接阅读!

网友:
软件名称:  KeyTweak
软件版本:  V 2.20
软件大小:  153KB
软件授权:  免费
适用平台:   Windows 98/Me/2000/XP
下载地址:  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1/59/id=10265&pn=0.html

  KeyTweak是一个在注册表中将一个按键重新映射为另一个按键的软件,它可以用来屏蔽讨厌的按键,可以用来挽救部分按键损坏的键盘。它可以将键盘上某个按键映射为你的键盘上没有的特殊功能键,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键盘是普通键盘,可以将它变为多功能键盘,如果本身就是多功能键盘,能将它变为超级多功能键盘。

网友:
谢楼上兄弟了.试一试.

网友:
不会吧,真有这种事啊

网友(2011-05-29):
还有这种事情第一次听说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