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电流到0.68

楼主(2010-12-21):
一开始的问题是USB的问题,换了南桥之后出现待机0.04正常,开机上电到0.6左右。因为别的没有动过重新加焊了下南桥,还是不行那就换了个南桥,待机还是0.04正常,开机后上电到0.8,取下内存试下上电到0.6左右,上内存假负载有2.5V的供电但是他的数据区中有个点是0V,求助是不是能肯定是显卡那边出了问题?但是客户之前能点亮的只是USB出了点问题现在搞得开不了机了郁闷噶!!!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楼主说的太乱了,不好分析,都不知道你跑u了没有

网友:
0.8A了,感觉好像内存过了,应该到NB那里了吧,动过SB的话,可能是SB没做好,ibm的机器做桥,一定要把别的桥和大芯片做保护处理,用锡箔纸包好,否则,你就是来回做也做不好。

网友:
IBM的板子大芯都离得很近  估计我重复焊南桥的时候弄得北桥虚焊了。今天弄下北桥希望问题能解决

网友:
呵呵,0.6A的话应该是还有个电压没起来,0.8的话应该要考虑显卡了。看跑不跑码呀。

网友:
南桥和北桥之间还隔着显卡呢,

网友:
没错 楼上说的     还有  待机0.04 就不正常

网友:
看看跑什么代码,光看电流不好分析

网友:
待机0.04  不正常?  那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正常的,印象里好象是0.3-0.5

网友:
这个板子MINIpci可以跑码的,

网友:
我看好像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块板子不行了,搞不定了

网友:
搞了2个星期,放弃了